楼主(2019-12-05):
在用户自定义库文件时,也就是咱们一般自定义库的时候的操作是点击保存或者另存为的库文件默认的扩展名是*.library的,但也有在老版本SoMachine软件中执行菜单栏“文件” → “项目另存为编译库”的命令的库文件。

该可用编码格式保存库项目。将创建库的预编译上下文的编码映像。这意味着库模块的实现无法再被访问,也不再可见。

此命令可打开用于在文件系统中保存文件的标准对话框。文件类型自动设置为编译的库文件。默认情况下,已预设当前项目文件名。如果需要,可以修改该文件名。文件扩展名为 *.compiled-library。

*.compiled-library 文件的进一步处理方式与 *.library 文件相同。它们的安装和引用方式相同。因此,可以对库的源代码进行保护。同时,加载时间较短,且库文件较小。

网友A:
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意思...
施耐德很多库都是这样..打不开的..看不到内部到底怎么运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对,施耐德自带的库改成.library以后需要密码才能打开。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么....密码.....您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知道,有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哇..还不是统一密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除了施耐德自己的库文件,codesys的库比较杂,基本上所有的自动化公司都有参与,所以密码,编写习惯可能也不都完全相同,放个部分名单

网友A:
看起来全都是作者的名字吧..也算署上名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