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下载显示no response from hmi。

楼主(2019-12-05):
插进电脑,电脑里面会多一个DELTA的磁盘。

以前能下载的,现在下载的时候,任务栏多出MFC的界面,关不掉,要在进程里面关才行。过了一会就弹出no response from hmi。

已试过重启电脑,重新安装USB驱动,重装软件,电脑的USB口换过,电脑也换过,就是下载不了。

型号是DOP-B10S411:

1、没有SYS键,进不了系统目录,USB下复制不了画面数据,

2、想通过上电自动更新,制作画面更新文件到U盘8G FAT32格式,开机也没有成功通过USB更新数据。

请教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1.按住屏幕左上角空白处(大概有10*10mm的区域)随意一点3秒以上,听到“嘀”的一声响,松手,接着迅速的再点一下,能进系统目录。
2.B系列只支持4G以下的U盘,而且要格式化成FAT32的格式。组态软件里-文件-制作画面自动更新文件,文件名要HMI(大写)开头,数字号结尾。
比如HMI-000.dop。如果没法自动更新(比较看人品,曾多次未成功),还是需要进系统目录更新。

网友A:
3.或者也可以用台达的编程线更新,不过很慢,还是需要进系统目录。

4.如果你的左上角有做按钮,挡住了整个区域,你可以试一下右下角,据说可以,我没试过。

5.你这提示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按照官网手册资料试过都没用郁闷,结果换台电脑一下就成功了,还有可能跟系统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3台电脑了,也在虚拟机做过XP,win7,而且是能上载,不能下载奇怪的很。
现在去了3个厂,3个不同型号的台达屏都不能用USB,只能用以太网或者U盘的方式下载。

网友D(2020-07-08):
我最怕的就是联不上,怎么搞都是联不上。台达触摸屏这点真的是太垃圾了。今晚搞了4个小时,什么方法都试过,还是没联上。准备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E(2023-02-28):
我下载的人机软件打开后开启档案就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