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6):
最近在做一个转盘,检测工件,在上一工件检测出坏产品,在下一个工位用气缸踢出来。PLC是永宏的PLC,第一次使用这种PLC,检测产品是没有问题,但是下一个工位有时候踢出来,有时候不踢出来,昨天请教一位论坛师傅使用移位指令,发现这个指令不能满足这个动作,这个指令始终是移位的,如果连续检测坏,那隔一个踢一个,这样不能满足要求,请教一下各位老大又没有更好的指令?

网友A:
看来你是用“同步”信号,只是对于连续的NG剔除出了问题
使用时间控制剔除器的动作时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剔出来肯定是用时间来控制的,但是必须要前一工位有检测出来是坏的!看来没有办法的话只能换成自己熟悉的信捷PLC了

网友B:
是转盘的,我的理解是产品是一个一个的传送的,检测工位后接着就是剔除工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可以用计数加比较来解决,这个应该所有PLC都支持的。

比如检测到不良品D10里面加1,良品就不加。到了剔除工位如果D10大于0,气缸动作,同时D10里面减1.

假设下一个产品是良品,这时D10里面是0,到了剔除工位D10没有大于0,气缸不动作。

假设下一个产品是不良品,这时D10里面又加1,到了剔除工位D10大于0,气缸动作.

网友C:
移位啊 每个plc都有这功能 看手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剔出来肯定是用时间来控制的,但是必须要前一工位有检测出来是坏的!看来没有办法的话只能换成自己熟悉的信捷PLC了
信捷能完成,年前的PLC都能完成
1.可以发上程序,大家看看问题在哪里(最后PDF,考虑没有对应软件的朋友)

2.参考下列程序

要求,同步信号周期必须大于剔除器动作时间

第一行的移位指令,还可以用左移指令,或字移指令等替代,就是要有个同步移动的数据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转盘的,我的理解是产品是一个一个的传送的,检测工位后接着就是剔除工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可以用计数加比较来解决,这个应该所有PLC都支持的。

比如检测到不良品D10里面加1,良品就不加。到了剔除工位如果D10大于0,气缸动作,同时D10里面减1.

假设下一个产品是良品,这时D10里面是0,到了剔除工位D10没有大于0,气缸不动作。

假设下一个产品是不良品,这时D10里面又加1,到了剔除工位D10大于0,气缸动作.

这样不行,要考虑剔除位置可能在检测位置后第N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就是1和0两个状态转换,在1检测坏的,在0情况下踢,在0检测坏的,在1情况下踢,之前用信捷也做,没有问题,现在改一个永宏的PLC,程序也按照之前来编,但是有时候不准,估计是程序问题,跑到现场两次都不行,第三次再也不经这样折腾了,换了PLC还省事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如果是第N工位后这样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是检测坏的之前加+N,满足条件后踢,我现在所在下一工位踢,这个方案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更没用过西门子的,看的这个挺难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没用过西门子的,看的这个挺难理解的。
只是用欧姆龙软件编的,看不懂?
移位指令好像各公司都差不多
你可以贴出信捷/永宏的程序看看

网友D:
做过类似的,分割器带转盘,有编码器

检测工位判断工件OK否,然后移位,工件转到剔除位工作即可。

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去现场再调试,成功后再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A:
问题出在对PLC工作时序不明,妄想利用R20的0-1交替来实现NG正确剔除。
没有OK/NG数据的传递

这个剔除程序应该能看懂吧

你如果能用BSHF指令最好,N位置剔除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