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6):
初入Labview,请教下在Labview中怎么把P(100.03,-80.64,101.321,180,0,-163.613)这种类型字符进行随意替换,写入操作!

楼主:
就是替换其中的数字,数字的格式长度不固定,有正负两种情况!

网友A:
具体不知道你的要求.
你是要输入?直接做输入框,浮点输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要修改这个里面的值,不断的修改,就像给坐标一样!

网友B:
有点不明白,你是要哪种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两种效果都要,一个是解析当前的,一个是赋值,都是怎么弄的,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借鉴下

楼主:
谢谢,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