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6):
打算把rs485自定义协议修改成Modbus rtu协议,请问该如何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算把rs485自定义协议修改成Modbus rtu协议,请问该如何修改?
你的CRC8校验子程序编写好了?

楼主:
crc8改成crc16/Modbus的了,因为要把协议改成Modbus rtu的。所以那是必行之路。我的自定义协议要改Modbus rtu的怎么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c8改成crc16/Modbus的了,因为要把协议改成Modbus rtu的。所以那是必行之路。我的自定义协议要改Modbus rtu的怎么改啊?
首先要对Modbus RTU协议比较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