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报文问题

楼主(2019-12-06):
请问各位大神,用博途V15变成S7-1500和G120通讯用报文怎么设置编程,本人对报文没有了解,查了资料也是一知半解的

楼主:
采用Profinet通讯

网友A:
变频器那边采用自由报文,用几个参数就连几个参数。省事。变频器那边的参数表要看一下通讯部分。与变频器的型号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PLC设置那边采用自由报文吗,自由报文怎么选参数,选参数是在变频器那边调吗

网友A:
对呀。就是变频器那边设置自由报文,然后PLC这边连接变频器那边的参数即可

网友A:
其中P922 = 999就是自由口通讯。然后还要设置通讯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大佬,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