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报错

楼主(2019-12-06):
麻烦知道的师傅说下,删除了重新换名建输出类型的还是报错

网友A:
编译能过就没问题,看看是不是重复了,换个别的名字呢

网友B:
IN和OUT或者INOUT是有数量控制的!
超过16个就不允许了!
这就是西家对低端产品的限制!
如果想要不限数量的,可以选择1200或15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超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