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6):
工厂电动卷帘门下降没问题,上升到一半就停止,检查限位开关和各个电眼通断没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图咋猜?什么牌子卷帘门?用的什么控制器?

网友B:
有没有卡住 ,有没有过载,最好有个图啥 的分析 分析

网友C:
每次上升都是停在同一个位置还是停止位置不固定?

网友D:
如果每次都是上升到同一位置停止的话肯定是上限位问题!
这种调整一下即可!

网友E:
若果每次都定到那位置不变就是上限位的调整问题

网友F:
可能时间长了,负载重造成,清理一下污垢,上点油

网友G:
一般都是运动过程误碰限位传感器导致的,先把传感器断线,手动运行测试(注意不要超限了哟)

网友H:
检测一下你的上限位开关,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带的什么机构,可以好好查下

网友I:
先 说清楚是快速的那种软门,还是一般的铁的或者铝合金的金属软门,2种控制方式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J:
断电,然后手动推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卡顿,排除机械问题

网友K:
卷帘门硬件没问题,重新看说明书设置下就好啦

网友L:
下行重量轻,上行重量重。过载!!

网友M:
犯卡,憋住了?那应该在停止时有嗡嗡声音的。

楼主(2020-02-26):
统一回复下:电机编码器定位问题,已经调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N(2020-06-20):
门帘下降顺畅,上升过载的几率就小。各传感器松动或损坏可能性较大。

网友O:
大多就用限位开关的,你的还编码器用上了;

网友P:
这个是伺服的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Q(2021-05-06):
谁有卷帘门相关图纸,可供大家共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