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短路,与电源零线和变频器的P极相连有关系吗?

楼主(2019-12-06):
刚连接好的变频器,一合闸,就跳闸了,并且空开的电源端有火花。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将电源零线和变频器的P极相连有关系吗?

网友A:
P+ P-接制动单元的端子,P+ DB是接制动电阻的,为什么要把电源零线接在P端子上?

网友B:
电源线连接p端子不跳闸才奇怪呢……

网友C:
又是一个安装前不看手册的吧

网友D:
变频器的P端子都是用来接制动电阻的,这个都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引出的,你这样接相当于给2极管的两端一个接火线,一个接零线

网友E:
P是连接直流母线的,380V的变频器电压大概是直流520v左右,接到零线行吗?

网友F:
有关,合不上闸就对了。P端子 N端子【P-】都不能接零线。电容正极对零线放电,在送电的瞬间相当于短路,断路器打火就是必然了。

网友G:
相线对零线短路了

网友H:
现在还有这样接线的?哪您这位也是高手大神了!如果你的年龄快退休的可以理解,如果是年轻的该思考下了。

网友I:
快测测整流桥烧了没有,电流不小!!

网友J:
千万别把N线引入变频器。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