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6):
在程序下载时,我记得下载全部程序时 plc会重启。
在下载单个块时  不会重启。
这个情况有什么限制吗,比如一次性下载10个FB会重启,一次性下载1个FB就不会重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程序下载时,我记得下载全部程序时 plc会重启。
在下载单个块时  不会重启。
这个情况有什么限制吗,比如一次性下载10个FB会重启,一次性下载1个FB就不会重启。

网友B:
应该没有限制吧.
sam版说的是有冲突.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在于你修改的程度.比如db改了,fb接口改了,这就程序有问题了,弄不好就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