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的电子凸轮功能

楼主(2019-12-06):
用这个功能058只能用CAN1口用 CANmotion总线,但程序与078等程序是一样的,所带的轴程序完全一样,与我上面讲的CNC是一样的硬件配置。
MC_CAMTABLESELEC 是选择要的凸轮的名称,定议好主从轴,MC_CAMIN 是联接关系,MC_CAMOUT 是断开联接,用MC_STOP去停止从轴。
在曲线功能上自己画曲线和挺杆输出,也就是指令位置快速输出功能。
每个轴还是要用 MC_POWER MC_STOP MC_REST 等相关功能块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联系我发案例给你们。

网友A:
一直没有搞明白电子凸轮和电子齿轮有啥区别。。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哥.你是认真的嘛??
凸轮是运动轨迹
齿轮是多少脉冲伺服转一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子齿轮,就是速度同步,但做不到位置同步,也做不了非线型的运动。电子偷轮就是 速度与位置都是依据自己的曲线表来运动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以前我也是看说明书,原理好像懂,就是实际应用老不明白了,后来做过电子凸轮设备,用得多了就一下子搞错了,拿个PLC试试,看看曲线变化就明白了,有条件的话拿一个PLC和两个步进或伺服来试试,用定长模式的话可以整个高速计数器(编码器),要是用定标的话还要有色标传感器,这样都没有的话就做个虚拟轴也可以做。

网友C:
楼主这个对电子凸轮的分析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了,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D:
楼主,请教下电子凸轮的曲线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设置进凸轮表格的?

楼主(2020-03-24):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完善的功能讲解。后期会有视频

网友E(2022-05-07):
回复 楼主:
怎么联系您呢

网友E:
怎么联系您呢,我想一个具体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