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7):
请问大神们,西门子1200PLC的web自定义网页中的按钮该怎么写这个代码呢?是不是要AWP命令啊!我完全不会,但又好想弄一个网页按钮出来,网页按钮会弄,但要西门子识别我就不会写这个命令了,请问能否写一个按钮控制启动的网页代码给我参考呢?谢谢了!

网友A:
<form method="post" action="">

<input class="button1" type="submit" value="Reset"/>

<input type="hidden" name='"SLI_gDB_www".reset' size="34px" value="1"/>

</form>
在博图帮助中有这个例子.用按钮设置.其中"SLI_gDB_www".reset是变量名,value是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量名是直接写PLC的变量名字吗?这样生成块之后PLC就能识别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量名是直接写PLC的变量名字吗?这样生成块之后PLC就能识别了吗
同名就是plc变量名,不同名就在awp里面用Use='plc变量名'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样做的按钮可以的吗?PLC能否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