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7):
因为一次外出培训,感觉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借用公司的电脑,配置都比较低,不能运行博图, 于是另外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型号是联想E470C

我重装了WIN10的系统,装了一些软件,然后就收起来了没用, 过了几两个星期打开,开不了机, 发现电池电量很低,只有1%,于是在网上搜了一下,说win10有个快速启动的功能,把这个功能去掉就好了, 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我尝试用移动硬盘装XP系统,没有成功, 又过了两个星期,我又拿出来看,启动不正常,往往要启动多次才正常,电池电量还有90%多吧, BIOS是默认设置,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又拿出来一看,每次不能一次启动成功,要反复几次, 我昨天关机了,今天看到指示灯还是一闪一闪的,屏幕居然是亮的,显示启动失败,我就奇怪了, 我合上的是怎么启动的? 而且这次反复启动都失败,用U盘启动盘修复才启动成功。

是电脑问题?还是系统问题? 固态硬盘有问题吗?

网友A:
先用外接电源,保证能源供给
看一下BIOS,是不是启动路径变了,现在的笔记本里还用纽扣电池?换新的,重置BIOS。
我保留的AT本每次启动就要先设置BIOS

网友B:
用电源插座供电还不能启动就先考虑重装系统;

网友C:
应该是硬盘问题.
不过,我劝你不要折腾了.
二手的,还联想的.肯定被坑了.
赶紧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硬盘问题.
不过,我劝你不要折腾了.
二手的,还联想的.肯定被坑了.
赶紧买新的吧.
我硬盘还是很多,如果确定是硬盘问题,我换一个就是,只是重装系统也很麻烦的

楼主:
修复启动进入系统使用还是没有其他问题,大问题没有,就这点小问题,重装系统我不想再装win 10了

网友D:
固态硬盘太差了,部分数据丢了。

固态不像机械硬盘,flash颗粒需要充电保持数据

网友E:
个人意见是先看看cmos电池电量如何。然后启动不了的时候有没有提示?如果是主板问题就别想了,内存,硬盘都换个试试,系统可以换win7试试。二手的东西质量只能靠运气。我现在有个x60的老本子,我装win10的时候就动不动死机,现在换成linux一切都正常。硬件,系统可能都有不兼容的问题,win10的版本也很多,也行跟某个硬件兼容性不好都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个图片
1.可能系统盘有坏的,造成系统启动失败---换硬盘
2.内置纽扣电池失效,F8指定一下路径看能不能起来,启动后看一下系统时间,但愿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F:
先找个好的电脑装个硬盘检测工具测一下硬盘有无坏道。没有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G:
先检测一下硬盘,没问题的话还是换WIN7比较好

楼主:
我把原来的固态硬盘拆了,把我的移动硬盘换了上去,现在安装系统和原来用移动硬盘安装系统一样,复制完了重启进不了新安装的系统,我这个硬盘有什么问题?重新自动格式化了也没用,在网上搜BIOS设置也没有找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装过无数次系统,碰到这么个狗屁问题,还查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H:
WIN10的硬盘格式与WIN7不一样,你仅仅复制可能装不上,需要重新下载安装(用WIN10改装WIN7的专用系统)。

楼主:
找到原因了,电脑配置和设置都是按win10设置的,装win7  BIOS都要修改很多地方,非常麻烦

网友I:
我的T60钱几天也是这样挂了,电池用着,没插电源,刚好有点其他事处理,没关机,耗到进入休眠状态就再也不能开机了,以前就是换个新电池就好,又要花60多大洋去网上买电池

网友J:
我的笔记本T430以前也有这个问题,老是一次启动不了,售后换主板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笔记本T430以前也有这个问题,老是一次启动不了,售后换主板一切正常
在没重装系统之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之所以重装系统是因为太臃肿了,我这个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多启动几次至于要换主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检测一下硬盘,没问题的话还是换WIN7比较好
我不检测硬盘了,直接换,装温七有些问题,还是装温十,现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个人意见是先看看cmos电池电量如何。然后启动不了的时候有没有提示?如果是主板问题就别想了,内存,硬盘都换个试试,系统可以换win7试试。二手的东西质量只能靠运气。我现在有个x60的老本子,我装win10的时候就动不动死机,现在换成linux一切都正常。硬件,系统可能都有不兼容的问题,win10的版本也很多,也行跟某个硬件兼容性不好都有可能。
 电脑装了个Debian玩,还不会装应用软件!

楼主:
现在换了一个1t的机械硬盘,还是装温十,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现在知道为什么用移动硬盘装不了XP了,看了这个硬件升级向下兼容性变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