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7):
威纶TK6071IP与三菱FX5U80MT用RS485端口通讯,接线用的四线制,能成功通讯,但周期性弹出device NO response提示。不知是何缘故,哪位大神指点下,参数设置如图。

网友A:
图片看不到

网友B:
威纶有个详细的说明文档,可以看下。成功了正常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用的屏蔽线吗

网友D:
楼主,你发的图片都看不到!建议重新把图片补发出来。

网友E:
参考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