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7):
请教大家,变频器输入相电流处有传感器吗?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加吗?

网友A:
没有传感器,加了也不管用

网友B:
变频器电流检测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加在变频器输出上,有检测两相的,有检测三厢的;一种是加在直流母线上的。没有加在输入上的,再说加在输入上,测量也不会准。

网友C:
你要加也不是不可以,你是要看它的耗电状况还是其他用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