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会写信捷的程序

楼主(2019-12-07):
设备组成:
信捷的PLC,光栅传感器,热敏打印机,电源
达到目的:
手动移动光栅尺,PLC采集数据,然后数据打印。

网友A:
自己搞不了,花钱找人做了。这个免费的不可能了。
【方案】
华北工控对智能机器人领域持续发力,推出导引机器人嵌入式硬件方案

网友B:
手动移动光栅尺,PLC采集数据,然后数据打印。
光栅和PLC是通讯还是模拟量?
打印机和PLC估计是RS232吧,你要打印啥?
说出来要求,硬件配置。
还有最重要的,价格,我不会,提醒你下,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方案】
保持朱瑟柳斯陵墓中的温度和湿度水平

网友C:
应该不难,模拟量转换数字量
【方案】
德国 CTC North 临床研究中使用的维萨拉 viewLinc 监测系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备组成:
信捷的PLC,光栅传感器,热敏打印机,电源
达到目的:
手动移动光栅尺,PLC采集数据,然后数据打印。
光栅传感器是模拟量方式还是通信方式呢?
【方案】
无风扇工控机有哪些作用

网友E:
是不是还少了一个触摸屏
【方案】
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煤矿调度中心大屏幕显示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还少了一个触摸屏
每测量一次数据后自动打印?!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恒压供水整合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花钱找人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把我贴删了,可以加我29138315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我要打印光栅尺采集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光栅尺是通讯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触摸屏呢,是按键的
信捷的型号是 xp2-18rt
光栅尺是  万豪   wtb5-0050mm   24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栅尺是通讯方式
你先试试,不行可以联系我。
通信也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直接找人做呢,直接给钱。

网友F:
光栅尺是通讯方式,热敏打印机肯定也是通讯方式控制,plc读取光栅尺数据暂存,再把暂存的数据及打印命令发送到热敏打印机。不知光栅尺及打印机通讯方式是哪种?光栅尺输出是TTL还是RS422?还是光栅尺搭配仪表再输出标准的RS232信号或RS485信号与plc通讯?xp2-18rt有一个485通讯口。

网友G:
为什么删帖?那要看看这个帖子了: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3562

另外,新人/年度积分过低的,留扣扣微信啥的,会更严格,周知。

网友A:
找人的话就近最好,毕竟需要调试的。太远了不值得了。

网友H:
一定要打印吗?值直接显示出来行不行?如果行的话,我直接有成品的硬件,连PLC都不用要的。

网友H:
如果把数据传给打印机打印的话,估计PLC做不了,这个要写打印机底层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