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7):
单位一台控制比例阀的omron温控表坏了。
采购买回来一台型号的后面不一样。感觉不能用。可采购说店家说的可以用。因为没有说明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求大神指导一下。最好给个说明书。谢谢了!!!
温控表原来型号:E5EN-HPRR2BB
新购型号:E5EN-HAA2HB

网友A:
能不能用是要看输出单元是否已配有了输出继电器,因为这是需要另购的,详见图:

网友B:
参数是不是还得另外设置一下?

网友C:
不可以使用,关键在H字母后的P
原型号是比例控制,新型号是标准温控。
这是二种不同的控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是已经配有合适的控制输出单元(如本例的继电器输出),对于新表仍需要进行参数设置,如分度号、量程、控制模式等。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让我这个小白总算明白了。就是没有使用说明书。如何调节还不清楚!

网友C:
原型号看4-71页
新买的,即便配上输出模块也不能用,凑合用可能利用2个辅助输出,问下店家或许他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确实如你所说,我仔细看了一下仪表,新表只有报警输出,没有控制功能。在原来输出位置是用虚线框标注的。我用在比例阀上。这个表不能用。我被经销商坑了。

网友C:
控制功能是有的,装上R/Q就可以控制其他驱动,比如固态继电器---加热管

我现在想到的是用2个辅助输出+定时器,可能将就用

不会是被忽悠买的相对便宜很多的这块表吧,记忆中原表是这表2倍多价格。

楼主:
这家供应商经常这样的,以前有过好几次了。发现都及时退货。这次是我对这种表不了解,发现时已经过一段时间了。算交学费了。

网友D:
供应商还敢这么嚣张?

楼主:
谢谢!我用在比例阀上,这样有点问题的。
你的资料太及时了。非常感谢!!!

楼主:
控制功能是有的,装上R/Q就可以控制其他驱动,比如固态继电器---加热管
我现在想到的是用2个辅助输出+定时器,可能将就用
不会是被忽悠买的相对便宜很多的这块表吧,记忆中原表是这表2倍多价格。
谢谢!我用在比例阀上,这样有点问题的。
确实,二个表的价格相差很大,采购也图便宜。
另外你的资料太及时了,对我太有用了。非常感谢!!!

网友E(2022-07-29):
原型号是比例控制,新型号是标准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