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7):
报警设置完了后下载到屏幕一上电就出现一下情况   报警设置如下图  想问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第二张图有报警走马灯    显示1484   1488  什么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应该是你所有的报警都被激活了吧,是不是后面有报警位的M被用了,然后走马灯上就显示你后面报警位对应的报警,1484.1488是序号吗。你可以吧报警导出来Excel,吧没有用到的报警都改成内部变量

楼主:
好的   谢谢你 我看下   因为第一次用台达屏做故障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