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7):
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如何将自己建立的项目放到电脑上用?

网友A:
仿真,里面有仿真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李工,这个仿真是不是能单独做出一个文件来,可以放到别的装了这个wincc flexible的软件的电脑上呢?

网友B:
那估计没有这个功能吧

楼主:
那个文件后面的格式好像是FX啥格式的,放到别的电脑上就能操作的。

网友C:
我感觉你是搞混了 wincc和wincc flexible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wincc和wincc flexible的区别?一个是给电脑用的,一个是给触摸屏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wincc和wincc flexible的区别?一个是给电脑用的,一个是给触摸屏用的?
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原来的触摸屏坏了,按道理来说我可以用电脑代替它吧?即使用鼠标操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原来的触摸屏坏了,按道理来说我可以用电脑代替它吧?即使用鼠标操作。
仿真确实会生成一个仿真文件,但是是哪个没人去研究,一般情况下去另外一台电脑仿真我们会吧工程拷过去仿真,或者工程备份一个.BACKUP的文件格式过去,在恢复工程去仿真。
触摸屏坏了如果是触摸操作坏了,我是说真的坏了,不是因为没有校准的那种假坏,只要能显示你在触摸屏USB口插个鼠标完全可以用,你的触摸屏要是不支持外设那就凉凉了,至于你说弄个电脑代替触摸屏,这个操作的话你可以把电脑买到我的地址(到付不接),我给你换一块新的触摸屏寄过去,包邮哦。

楼主:
我的想法是把仿真文件弄到另外一个电脑上,把另外一个电脑当做操作员站用,只进行简单的操作就行。

网友F:
你何不把wincc flexible里面的程序用wincc重新写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