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7):
欧姆龙PLC CQM1H-CPU21的密码忘记如何解开?

网友A:
格式化,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编写程序

网友B:
没备份的话就重编吧;CQM1H密码输错五次就只能断电重启,除非你有几个密码的印象,一个个试下,否则就别指望了;

网友C:
考验你耐心恒心的时候到了,胜利就在眼前。

网友B:
CQM1的CPU输错了没限定,还可以试出来;
CQM1H有5次的限定,乱猜就不用指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QM1的CPU输错了没限定,还可以试出来;
CQM1H有5次的限定,乱猜就不用指望了;
1-2-3-4-5 断电,通电,1-2-3-4-5........
也不行吗

网友D:
用软件也是要注意安全的,程序别搞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