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7):
我想弄懂一个关于伺服的问题:

1、增量编码器的伺服,每次上电都要回零。
2、绝对编码器的伺服,是不是只需要回一次零就可以了?断电能保持位置,请问在PLC程序怎么实现,可以给我讲一些思路和概念吗。谢谢

网友A:
程序怎么实现,这要看具体什么品牌型号的,像三菱的PLC和三菱的伺服有绝对值读取指令。

网友B:
增加一ups电源,只要三相进线一断电,即可用ups的电将位置值等重要参数存储。再再次来电时从该位置继续运行。这样是增量还是绝对值就无所谓了。

网友C:
是呀,增量型编码器断电以后,记不住断电之前的位置,所以每次上电都要回零重新开始;绝对编码器就不是,每次上电的位置都是知道的,如果没有动过,那就是断电之前的位置,所以不用回零,即可继续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弄懂一个关于伺服的问题:

1、增量编码器的伺服,每次上电都要回零。
2、绝对编码器的伺服,是不是只需要回一次零就可以了?断电能保持位置,请问在PLC程序怎么实现,可以给我讲一些思路和概念吗。谢谢

1.是的

2.PLC一般以通讯的方式去读取绝对编码器的位置。具体要看plc与驱动器的型号

网友E:
绝对位置信息断电时大多是靠插在驱动器上的电池来保存这个信息的;

网友F:
增量编码器依靠脉冲计数实现测量移动的位置信息,需要辅助电子系统进行记录停止的位置(带锂电池的PLC或者伺服驱动器),而且有时候还要必须重新效验位置信息是否正确(回原点,返回运动起始点)。

而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内部是多组码盘,就像钟表的时针结构一样,任意位置下永远只有一个位置信息(12小时内的任何位置),任凭你停电停机怎么运动都可以,唯一不足就是有圈数限制(不能超过12点钟的位置),不过现在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一般都能满足往返运动的检测(几千圈数的运动范围)

网友F:
至于PLC怎么编制和伺服的控制程序,需要看您购买的是啥品牌型号的伺服系统,需要翻阅硬件使用手册和使用说明书,如何接驳导线和通讯线,然后才能进行编制控制程序。

网友G:
如果说在掉电之前,你的编码器未动作的话,可以利用掉电保存功能,将当前的位置信息保存起来,如果没有的话,只能每次上电后寻找基准点进行位置校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