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40ssc模块求助

楼主(2019-12-08):
问题1:FX5-40SSC这个模块可以在没有电机的情部下测试吗?现在想手动调试下这个模块 一手动JOG 模块就报错了.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错误.还是没有电机不允许这样测试.
使能B0后U1\G30101.0无输出 条件成立 .模块直接就亮了红灯 .AX1绿灯在闪.
用的此模块的大神能否给个案例参考学习.

网友A:
可以Work3连接查下报错的编号,会有提示的。不过这个模块要接上伺服才能手动吧

网友B:
楼主,40SSC这个模块好用吗?最近有个项目用到这个模块,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开始用.应该好用 功能强 .

网友C:
这个是我在别的讨论区分享的~WINRAR要用新版的才能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