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8):
 产线上有台三菱FX3U-80MR有些输出点接触不良(使用时间4到5年),想着采购一台新的换上,但有些疑问想向大家了解一下。1,盒子上的三菱标居然是后贴上的,撕开一看,是I错印成L才加贴上去的。2,新PLC端子排上的螺丝和旧PLC不一样(新的PLC比旧的PLC螺丝大一号),导致更换PLC不能直接更换输入输出端子排,要一根一根线的换。非常麻烦。
 另外提个问题,望得到解答,旧PLC上的程序能上传,但数据寄存器的数值 (比如D500,D502等等)能不能和程序一同上传??也就是说我从旧PLC上传的程序,再下载到新PLC,要保证数据寄存器也更新了。如果做不到这点,换PLC后就必须重新调机,而调机我也不会操作,触摸屏上关于调机的页面都上了密码。
 如果有大神知道,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标签写错不应该的。
先说下这多少钱买的,如果和正常价格相差较多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说,要说是真的应该不会把三菱标印错,但要说是仿也不会出这种低级错误吧

网友C:
数据可以一起导出的;
至于真假,哈哈;
看你侧面的标签,100%仿冒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供应商送货。不是我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说100%呢?是没贴正??还是其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怀疑呀,还有就是端子排上的螺丝居然也不一样

网友C:
看红圈中的就明白了;

网友D:
哈哈,是啊,三菱的标识是MITSUBISHI,而图中的是MODBUSISHI

网友C:
东莞DH公司仿造;
很不错了,至少没有把标签印成与三菱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难道换上PLC后,5分钟左右,硼的一声,PLC直接打火,拆下再上电指示灯都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不是要印成一样的吗?当真品卖呀

楼主:
拆开看,电池没有。通讯板上三菱标也没有。

网友C:
还是老老实实的找代理商买吧;价格肯定是比你这个贵的多,但有保障;

网友E:
不是三菱的

网友F:
看外包装,人家应该就没说是三菱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呀,已联系退换

网友C:
这种在仿品里面算是低端的,至少让内行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假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呀,已联系退换
还是去正规代理商那里吧,质量放心。

网友G:
如果稳定做成牌子也不错啊,这个算擦边球啊

网友H:
对于不长接触三菱产品的人,不注意还真分不出来

网友I:
假的100% 如果是全新到你手里的是这样 .这就是假的

网友J:
用国产的三菱工控板(3U)算了,起码人家不会说那个是擦边球或假冒

网友C:
呵呵;问题是山寨的单板式能支持三菱正宗FX3U的多少功能,稳定性、抗干扰性又如何;

网友K:
最可怜的是花大价钱买的假货。

网友L:
肯定是山寨版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假的100% 如果是全新到你手里的是这样 .这就是假的
可不能说是假的,人家也没有标三菱的牌啊,最多算仿造了,“青风”、“请风”,你懂的吧

网友N:
肯定是山寨的无疑了,可以用三菱的软件导入程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N:
可以的。但同样的程序,下载进去,几分钟后PLC内部短路,直接打火。

楼主:
回复 网友M:
是呀,大意了呀。拍照(原PLC)让送。送来没细看就换上了,结果爆了

网友O:
给你个24v电源的?

网友N:
为什么会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