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品牌PLC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2019-12-08):
(无正文)

网友A:
速度-位置模式切换功能,定位模块基本都支持!
比如keyence的KV-ML16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靠中断信号切换才准确,如果用一般指令信号切换误差太大了

网友B:
松下FP-XH

网友C:
一般来说都支持的。。

网友D:
楼主,完善一些您的帖子信息,告知必要的信息,然后移到相应的板块。

网友E:
这个图示就是三菱的中断定位功能,FX对应的DVIT指令。

网友F:
不太熟悉其他的呀,这里有个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0648

网友G:
前不久就做了一个这样的项目,不过是用单片机做的,控制变频器完成一段行程,启动后先加速,一直加到最高速度,检测到快到终点的时候,开始减速,减到最小速度,然后定位停稳。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只用欧姆龙的测试了位置的准确度跟速度还有触发中断的距离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