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800调速器

楼主(2019-12-08):
现在原因输出电流不稳电机抖动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是哪种控制模式?是电枢电流不稳还是励磁电流不稳?电流不稳电机抖动装置是否有报警?速度反馈是编码器还是测速发电机?输出接线是否有松动?电机碳刷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电流不稳都是说的电枢电流不稳定,不知楼主说的是电枢电流还是励磁电流?
我们处理直流电机类似问题的话,一般都是先查编码器反馈信号是否正常?编码器反馈异常的会影响电枢电流稳定性。其他的检测分析步骤,包括电枢电流互感器及可控硅触发线的检测

网友C:
电机的大小配置状况怎样啊,是否闭环运行,是否已经做运行优化,建议你从基本的数据设置开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