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监控杆装屋顶会招雷吗?

楼主(2019-12-08):
农村自建房,没有避雷针那些,打算买个监控球机装在屋顶这样就能360度监控了

网友A:
装最高点肯定招雷。

网友B:
周边有高出金属物体就没事,

网友C:
可以查询下专业的防雷设计要求。一般的农村房屋不会超过六层,不是雷电频繁区域,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D:
应该没什么关系,以前那种天线也是很高的

网友E:
如果邻居家有比你高的金属建筑物还放心点,否则从安全角度不建议你这样用,因为有雷击的危险……我单位副总家在农村,4层半的房子,没做避雷针,结果有一次打雷在附近击落,房顶瓦片一大片击落,太阳能有个电磁阀的线在二楼控制,延着控制线把二楼的八六型开关面板都击穿,当时家里开着电的电器全部烧毁……

网友F:
顶上是圆球,应该不会吸引雷电

网友G:
摄像机和无线网桥很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雷击损坏,尤其是靠近水边或者旷野里的独立建筑。

网友H:
肯定是有雷击的风险
如果要装这个的话建议在附近安装一个比它更高的避雷针。
摄像头安装在屋檐四角也可以全面监控嘛!

网友I:
觉得还是要注意些,如果家里海拔高些,在夏天很容易招雷

网友J:
这肯定有问题。必须在它旁边装避雷针之类的防雷装置,比它要高的那种。否则一个炸雷过后,有可能把雷引导监控室内来了。很危险。

网友K:
可能会,感觉农村的雷击几率大。

网友L:
没事,除非你那雷雨天气频繁,一年365天有一大半时间能打雷下雨,被雷击的情况概率就会高。其实公安系统的天网视频监控系统何尝不是立杆安装?你见过哪个郊外主干道视频监控柱子有附带避雷针么?这是概率事件而已,并且概率超低。

网友M:
前两年,我们这里有个人在屋子里看电视时,一个雷破墙而入,把他劈死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前两年,我们这里有个人在屋子里看电视时,一个雷破墙而入,把他劈死了
这这这,不科学啊,破墙而入?

网友O:
附的图片杆子上那个球是不是防雷的啊,像个静电球啥东西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前两年,我们这里有个人在屋子里看电视时,一个雷破墙而入,把他劈死了
这这这,不科学啊,破墙而入?
可能是老古董那种室外天线或者锅盖,通过信号线引入室内,尤其是从空旷的窗户直接拉线进来,确实危险。

网友J:
遭不遭雷劈,就是高度说了算,比如,建筑物,雨季谁最高谁先遭受雷击。再比如,人,人的脑袋是圆的吧?,没有尖的,但如果在旷野遇到雷雨,站着遭雷劈也是没商量的。下雨,雨水本身就是导电的,所以不管物体是否绝缘,拿雨一浇从上到下就变成了导电体,谁高谁引雷入地。这是常识吧?

网友P:
看四周的建筑及地形势;如果已经在最高点就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