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9):
哪位老师给说一下,我用的是威纶通TK6070IP的触摸屏,编程软件用的是EB8000我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上了,想让按键按下有声音,我在软件上在线模拟有声音,但是下载到触摸屏上就没声音了。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要注意触摸屏上的声音库,一般都是用自带的beep。

网友A:
其他的声音库你要注意触摸屏可能不支持

楼主:
明白了。已搞定,谢谢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用的是EB8000的软件,从哪能下载到多状态指示灯的元件,我软件上不带着,网上找了好多没找到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般官网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