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明白的板子

楼主(2019-12-09):
不知道哪的板子,想看看是做什么的,一共8路,画一路想看一下。
Q2是NPN的,那LED不应是这个方向的啊,用电池试了下,确定极性就是这样的,和光耦一样,感觉是反的。
哪位有时间指点一下。

网友A:
图没画错吗?

网友B:
看不懂,应该有问题,极性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好几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上就是这样的,我也看着像反接的,可是LED和光耦都是这样。

网友C:
r53一端应该接电源

网友D:
这张图肯定是错误的,原因只能你自己查电路板了。他人没法解释这张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是,量了一下和24V是通的,谢谢了。

改过之后是这样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E:
没看明白。
P42应该是单片机引脚,最多5V,那么应该一直是有通电才对
?????

网友F:
就是嘛,顶楼的图看着有毛病,7楼加了一颗线,就符合原理了。否则,复合功放的管子都没有电源了,咋整?

网友G:
1n5406二极管为什么是反接的?

这里还是看不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n5406二极管为什么是反接的?

这里还是看不懂

避免RL的电压超过24V,保护Q1,续流二极管了解一下。

网友A:
很不幸,被我识破.而且开始我就觉得那附近有连到电源的地方,这难道是直觉?
然而但是,还有不幸的地方,这个光耦,没有起到完全的隔离作用.毕竟电源没有分开.

网友B:
01和VCC24V之间接的负载一定是感性的,最有可能是继电器线圈,为此才并接D1-1N5406

网友F:
12楼眼光锐利。光耦的作用没有了。

网友E:
这个设计肯定不是成熟产品的。
估计是刚刚打样的。
设计肯定有问题。

IC脚接24V,没这么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n5406二极管为什么是反接的?

这里还是看不懂

避免RL的电压超过24V,保护Q1,续流二极管了解一下。
明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I:
引用 网友F:
12楼眼光锐利。光耦的作用没有了。

光耦触发后导通,通过R50(220k)给Q2基极提供一个偏置电压,致使其C——E极导通,为Q1基极提供偏置电压后C——E极导通,负载得电工作。

光耦相当于一个开关,为Q2基极提供工作电流。

网友F:
回复 网友I:
嘻嘻,怨我,语言表达能力问题。我的意思是光耦的隔离作用就没了。因为输入和输出的电源和地没分开。

网友J:
就是一个普通的继电器驱动电路,被楼主搞的我都有点紧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