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柜问题

楼主(2019-12-09):
本人这几天在老家住,家里有台消毒柜是上下两层,正常消毒时上下层都加热,现在是上层不加热,下层加热正常。我拆开外壳,在主板上把上下两层的加热灯线对调,发现下层不加热,上层加热,说明加热灯是没问题。请教下家电维修丰富的老师,这种情况估计是什么问题,是继电器坏的可能性大么?下面是电路板和简易电路图。

网友A:
看着情况保险丝应该在板子外,既然对调没问题,问题在板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没万用表,也没电路图,凭感觉是继电器问题,不知是不是。

网友B:
先继电器量一下,不行三极管那量一下.

网友C:
修板子怎么也得要万用表吧!
逆向找问题呗!从接插件哪里往回推!

网友D:
看一下有没有这种温控开关,一般都装在柜子里的。

网友E:
有可能是上层温度传感器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消毒柜面板里面的温度显示正常,下层在加热时,度数会慢慢增加。现在手里没工具,我想把故障确定下把板子给街上修理店修一下,要不然上门修太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消毒柜面板里面的温度显示正常,下层在加热时,度数会慢慢增加。现在手里没工具,我想把故障确定下把板子给街上修理店修一下,要不然上门修太贵。

没有工具还是给修理店修吧

网友G:
主要检查接触器,和驱动接触器的三极管,最简单的是仔细听一下是否有接触器的吸合声音,有声音就驱动电路正常,但经过接触器后没电出来就是接触器问题,问题来了,没工具你怎么修?

网友H:
嵌入式消毒柜有两种工作模式,一个是臭氧消毒,一个是高温消毒,确认模式选择正常。
维修没工具确实不便,不过有时候可以想办法解决的,比如只需要一支验电笔,这种低压5V或者12V的继电器,其主触点导通电压都是220V,你只要看好输入输出引脚,用电笔验证即可知道有没有输出。

网友H:
有时候不一定是继电器故障,有可能是其低压控制回路故障,或者是CPU的控制没有输出(条件缺少),有电脑板的家电就是那么复杂。

网友I:
明显板子没问题啊,应该是外部触发回路有问题,没有触发信号

网友J:
简单,CPU加热指令经驱动到继电器,继电器,供电经保险温控开关继电器到加热管,保险可能是在连线上,有个保险座管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看了下,外部有关联的信号就是温度和门限开关,都是好的,(门限开关上下对调后上层也不会加热)。没辙了,叫人上门修了。

网友K:
加热管问题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