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9):
目前手头有这样一个项目,一台22kw6极变频电机来给系统供液,确保系统在设定压力下工作。我选配了亿维22kw三相变频器一台,亿维7寸触摸屏一台,亿维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的plc一台。本人第一次做,所以对其中的控制逻辑不是很清楚,所以建此贴,望各位大神能帮帮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问题一;系统管路中采用的是4~20ma的0-6MPA的压力传感器作采集信号,不知传感器信号是直接接入变频器,还是接入plc,或者哪个更简洁可靠一点。
问题二,触摸屏上是需要显示系统管网压力的,并且可以实现压力的设定,那么比如说当前压力是2mpa,现在设定值时4mpa,那么在给变频器频率时是给他们两之间差值,还是给4mpa对应的值?
 问题三,plc和变频器之间,是走模拟量控制好,还是走通讯好。

网友A:
1.压力模拟量进PLC,要不然PLC怎么读取当前压力值。
2.给变频器的值是PLC通过PID功能块自己算出来的,当然,你也可以在屏幕上手动赋值,比如0-50HZ。
3.PLC和变频器,走接线比较好,毕竟点位比较少,功能相对简单,一个启停信号,一个运行反馈信号,一个故障信号,一个频率给定信号,一个频率反馈信号。将来维护也比较简单,毕竟不是每个厂里都养得起自动化工程师的

网友B:
尽管模拟信号也能接到变频器,变频也能对此进行处理,但调整设定相当麻烦,将模拟信号接到PLC,用PLC、触摸屏控制的最大好处就是调整方便。

网友C:
最简单的自动恒压供水是、变频器加压力传感器就可以,有的变频器厂家也生产恒压供水专用的变频。你需要触摸屏修改压力,就必须过PLC。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恒压供水专用控制器,价格不高,还可以一带多台泵。另外看你用的电机是6极的,变频器最好大一个规格。

网友D:
变频器加压力传感器,设定参数,恒压供水。用plc触摸屏更没有问题了

网友E:
方案1:压力变送器模拟量进PLC,再通过模拟量模块传送到变频器控制,需要一个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方案2:压力变送器模拟量进PLC,再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
方案3:压力变送器模拟量进变频器,PLC通过通讯读取变频器的通道值,经过换算而得工程量。
方案4:压力变送器模拟量接到1分二的隔离器,PLC和变频器同时通过隔离器来获取模拟量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确认一下,在pid导向中有一个值叫做“给定值”,是不是指我压力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比如0-6mpa)?plc采集的是4-20ma电流值,我设成输入值是6400--32000。plc模拟量输出我需要0-20ma电流信号给变频器,所以我设置输出范围为0-32000.有没有错?在最后一张图中VD0是否为我触摸屏压力的设定值寄存器?     如果程序中用了pid模块那么在变频器内部还需不需要进行pid参数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精彩的回答,我打算用第一种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担心6极电机选22的会不会小?不过材料已在采购中了,要变更哎……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3个问题都是对的,最后PID的调试,在软件的工具菜单中有PID调试,PLC会自动算出PID这三个最优解

网友F:
一拖一的恒压供水,直接买现成就是了,根本不要PLC和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拖一的恒压供水,直接买现成就是了,根本不要PLC和屏
成本比plc还低,还省时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自动恒压供水是、变频器加压力传感器就可以,有的变频器厂家也生产恒压供水专用的变频。你需要触摸屏修改压力,就必须过PLC。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恒压供水专用控制器,价格不高,还可以一带多台泵。另外看你用的电机是6极的,变频器最好大一个规格。
设备不多就直接用个专用的控制器得了,类似个触摸屏,功能都集成到里面了,也挺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得到你的帮助很高兴,也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