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9):
在lxm23调试中常用到的一个参数..可以让启动和停止更加平滑
就是下图的P1-36参数..
但是LXM23退出市场了..接替他的LXM28 没有了这个P1-36的参数了.
仔细翻一翻手册..发现一样功能的参数 变成了下图的 P8-32了.
用到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网友A(2020-03-17):
请楼主主持零基础的培训课程,施家的学习资源相对太小,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想要PPT的那种还是视频那种,我最近会出一个LXM28伺服培训,我要跟我们公司进行讲解,还会发表一下凸轮曲线的应用

网友A:
现有驱动:LXM28AU02M3X 和电机:BCH2LD0233CA5C,硬件接好电源线、电机线、编码器,未接CN1:I/O,HMI点动P4-5,正转不动,反转微动一下就不动了,报AL006电机电流过载,用P2-8-10恢复出厂,设P2-14=124;P2-125=122;P2-126=123;P2-127=0,电机还是不动,请问要怎么设置,本人大白一枚,请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厉害了...求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水平就不献丑了....施耐德官网原来有视频教程....不知道是不是我浏览器的问题...点分类之后就没反应了..
之前都可以看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视频更好,详细的图文PPT也行,白菜渴望浇水,期盼早坐沙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带负载?把负载脱开试试..还有看看设定的速度是多少...太小了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太谦虚了,那我现也去施家网上找找,碰下运气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带负载,空电机,加减速3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看手动运行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A:
回复 楼主:
P1-09/SP1=10000  P1-10/SP2=20000  P1-11/SP3=30000都是默认值,因恢复出厂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的P1-01设的多少   是过载吗? 电机UVW接对没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在高工的提醒下才看到你的回信,太谢谢了,P1-01恢复出厂后的默认设置 是00b  can正转模式,高工也认为你说的相序搞错的机率大,明天去核实清楚 ,感谢你们专业的指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白工出手,故障得救,原因正是白工所说的UW相接反了,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他uvw反了..中间续接了一段...然后没有按线序接到驱动器上
我看他给我发的图片上线号是对的...就没往那想...
看你回复之后又再问了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都在搞技术培训,学不过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中国就是需要白工这样的领路人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谢耐心的指教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对,紧跟领路人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