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9):
请教各位大神,有谁做过GE PLC 90-30与西门子S7-1200进行通讯,或者GE PLC与西门子PLC进行通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有谁做过GE PLC 90-30与西门子S7-1200进行通讯,或者GE PLC与西门子PLC进行通讯的?
打算走串口方式还是以太网方式?
其实不管是走串口还是以太网方式,Modbus协议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如关版所说.
GE plc和西门子PLC(300)通讯是用过modbus的.都要加modbus模块,一个要能主,一个要能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通过以太网方式进行通讯,不知道您这里是否有相关资料参考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通过以太网方式进行通讯,不知道您这里是否有相关资料参考不?谢谢
那就是Modbus TCP
先看看两者是否都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通过以太网方式进行通讯,不知道您这里是否有相关资料参考不?谢谢
1200肯定是支持Modbus TCP了
GE这款不熟悉,得您查阅资料后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