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配置

楼主(2019-12-09):
通过CCLINK通讯控制安川机器人,通信已经建立成功,但如果想要远程上伺服,调用主程序,启动等,是否还需要将机器人系统输入配置给外部输入?这一步该如何做,请大神解答

网友A:
没有用通讯来调用主程序或者其他子程序,我都是外部接线然后修改安川机器人内部梯形图实现的这些调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