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9):
请问我计算出收集能量的累计值,现在照度和时间是变化的,三菱有没有一个积分的指令啊?

网友A:
应该可以用pid指令吧

网友B:
没听说过这种指令,你在哪种PLC发现有这种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计算出收集能量的累计值,现在照度和时间是变化的,三菱有没有一个积分的指令啊?
你问的问题,我一点都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你说的计算出,收集,能量,照度,时间变化的意思.你不能假设我知道你的边界条件是你熟知的环境.
但我知道累计的意思和积分的惯常理解.我理解的积分是测量量对时间的累积,有的plc有这种现成的指令,如果没有现成的,它也就是某个瞬时值和时间步长乘积的和.S(t+Δt)=S(t)+v(t+Δt)*Δt

网友D:
实在想做,就采样一些值,全部加起来!

网友E:
同步采集可以同步运算,把曲线离散化,只要采集频率足够高,理论上就是积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收集能量是个累加值, 能量=照度*时间,所以应该△能量=△照度*△时间累计值为总能量,三菱有这样的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