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9):
串口通信实例006:三菱FX3U和单片机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单片机的8路数字量输出P0.0~P0.7
二、通信连接:
1、三菱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
2、单片机串口2通信口端子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三菱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后 接 单片机串口2的3脚;
三菱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后 接 单片机串口2的8脚;
三、三菱FX3U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输入X0~X7处理程序:将X0~X7共计8个位组成的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最终保持至D1、D2的低8位里
3、RS指令程序: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0
4、启动发送程序:上电初始化延时1000ms后开始启动发送,定时置位M8122,实现定时发送
四、单片机通信程序:
1、单片机通信程序所用的头文件,如下所示:
2、单片机通信程序所用的简化定义,如下所示:
3、单片机通信程序所用的函数定义,如下所示:
4、单片机通信程序所用的变量定义,如下所示:
5、单片机通信程序主函数,如下所示:
6、单片机通信程序延时子函数,如下所示:
7、单片机通信程序ASCII码转16进制子函数,如下所示:
五、三菱PLC和单片机通信程序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三菱FX3U通信程序、单片机通信程序下载到PLC和单片机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三菱FX3U的输入X0~X7控制单片机的输出P0.0~P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