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9):
马上就到12月中旬了,一年年过的真快,自2016年来现在单位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挂着事业单位的帽子,响应国家号召,一点绩效工资都不让发,一个字,真苦啊。虽然绩效工资不让发,但是工作该干还是要干的。作为一家水利设计单位,在现在国家重视民生建设的情况下,水利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回首这一年,参与完成了多个水闸的除险加固工程、农水项目、供水工程等,期间主要参与了项目配电部分工程。
今天总结一下施耐德产品在泵站自动化系统的应用。在原有的泵站工程中,自动化水平较低,因为离心式水泵必须是灌满水才能工作,原来的泵站都是靠人工灌水,水泵启动运行管理比较麻烦。水泵启动时,一个人负责灌水,一个人负责管道阀门,另外还需要一个人负责启动水泵电机。这样不仅耗费人力,并且启动也不稳定。通过升级改造,配套真空泵、电磁阀、电动调节阀、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等设备达到了泵站自动运行切能够恒压供水的目的。
就如施家自动化产品所言,睿智之选,简易从容。通过自动化、电气设备的使用,让设备操作更简单,工作更高效。

施耐德变频控制柜

水泵机组及配套真空泵、阀门等

楼主:
农业灌溉现状
钢坝闸
钢坝闸控制柜
泵站自备柴油发电机组

网友A:
柜子的布线看着蛮舒服

网友B:
热继电器还用这款啊,换施耐德的那款电机保护断路器虽然贵一点,但保护更完善,个人认为,不要强电的接线排的话,弱电控制接线排不要放到最底下,除非你的热继电器接的线都是小线,带的负载都很小

网友C:
第一张图片里面是施耐德变频器是什么系列的啊?
怎么感觉没见过这种外形的

最后一张图片这个电控箱怎么感觉是室外安装的?
TM218的防护等级.能达到吗?如果环境潮湿的话
218应该是受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厉害,是那个钢坝闸+船闸的控制柜,室外安装,只能增加柜体的防护等级了,一般的控制器都不耐潮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水利项目不和工业控制似的那么规范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218这款plc电路板涂层不行
如果你常年通电.问题不大..如果是通电一段时间
停一段时间.或者是冬天可能不用.断电几个月那种
第二年很有可能就出问题..例如后面的拓展模块数据就读不到了

这是经验之谈..你这个环境潮湿.最好是有温湿度控制模块,配一个柜内加热.没几个钱也.

其他型号的plc.暂时还没发现有这种情况发生

218现在改成墨兰色了.对应的你现在用的这个tm2的拓展模块退市了..改成了tm3模块
tm3模块配218只能用新的收费的软件来配置.所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218这款plc电路板涂层不行
如果你常年通电.问题不大..如果是通电一段时间
停一段时间.或者是冬天可能不用.断电几个月那种
第二年很有可能就出问题..例如后面的拓展模块数据就读不到了

这是经验之谈..你这个环境潮湿.最好是有温湿度控制模块,配一个柜内加热.没几个钱也.

其他型号的plc.暂时还没发现有这种情况发生

218现在改成墨兰色了.对应的你现在用的这个tm2的拓展模块退市了..改成了tm3模块
tm3模块配218只能用新的收费的软件来配置.所以....

所以...所以我后期准备用241了,编程软件我还没换,仍旧是somachine4.1/4.3,

网友D:
那个闸门看着像液压翻版闸门,但图片又看不到液压缸套,水利项目用变频器坚持就是奢侈啊,除非是一些特殊的场合,业主人傻钱多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就直接V4.3吧...v4.1没有必要了....功能都是全覆盖的
241还可以的..我感觉施耐德小型的我最喜欢的就是241了
但是你想拓展远程以太网IO模块
就必须要用262那个新的编程软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直接V4.3吧...v4.1没有必要了....功能都是全覆盖的
241还可以的..我感觉施耐德小型的我最喜欢的就是241了
但是你想拓展远程以太网IO模块
就必须要用262那个新的编程软件了

远程拓展,258也可以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258也要退了.. 但tm5的远程IO没退..还可以在078上和别的地方用
我说的是tm3模块新出的远程以太网IO站
配合262使用的.
241也可以用..但是得用新软件组态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年末任务太多,不敢轻易装,怕装好了又用不了,到时时间来不及了,毕竟新软件EXPERT转要自动卸载somachine,一直不敢试,等有时间再试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前几个项目218的扩展还是TM2,就是因为TM3在somachine里没。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会自动卸载掉 ..是独立软件
我都有装V4.3  和新软件....只不过新软件得买授权码.不然只有42天试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