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9):
FF400R12KE3 和FF400R12KT3  可以混用么 ?
FF400R12KE3 有拆模块维修的么 ?
有台机,132KW的,FF400R12KE3模块坏了一只, (2.7脚不通)续流二极管是好的。 手头有FF450R12KT3的全新的,不知道能不能混用!
 E3/ T4的区别是什么 ?
听朋友说有人可以修复 模块 FF400R12KE3   ,某宝上怕买到缩水的,或者是翻新,或有问题的 ?
请问  大家是怎么买模块的,华强北,闲鱼 ,某宝  ?

网友A:
不可以混用,如果非要用,就全部换450A的。最好换同型号的。

网友B:
可以混用  132的机器用3个400a模块  应该是p型机
模块只要参数差不多就可以  又不是两个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