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德国倍福产品的吗?

楼主(2019-12-09):
如图如果出故障有什么方法技巧快速找出图示中有故障的模块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不知道,可能需要电脑监视吧。
但是这线接的,高手!

网友B:
哇塞,这个坏了 不会整的话,头大哟

网友C:
如果没图纸,没资料,初次维修只能干瞪眼!

网友D:
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左侧耦合器上的灯有指示,报警的功能。没有通讯亮两个红灯,亮一个红灯是组态问题。我觉得一个点坏了,屏上应该能看出来,一个模块坏了即相邻的几个点都没了。如果屏上没有io点界面,只能连电脑监控了。

网友E:
我主要是根据指示灯的工作状态来分析,关键在于工艺和设备动作你要熟悉

网友F:
我附议1,2楼.
这个我看着以为是妖怪头发,立刻麻了,有综合症.
以前只听说没见过倍福的,原来它们这么强悍!

网友G:
看图片就是到有些家伙乱搞,以为巴拉线就可以解决故障,事实告诉你PIC输入输出设计得当设备淘汰了 PLC都没有问题。维护重点是识图,看图,从图上找电线的来龙去脉。一般都有线号,切记拨开线槽拉扯,然后又不归位。

网友H:
有没有熟悉WAGO和倍福的,这两家是什么关系?有的模块外观、尺寸完全一样,不看标记分不出来

网友I:
比稻草还乱,眼晕

网友J:
维修也不至于弄成这样吧,了解工艺的话可以看I/O点位置

网友K:
P+F的质量不错,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L:
接线比较乱,查找故障图纸帮助。

网友M:
我已经晕了,要是我公司这么搞能骂上他好几天

网友N:
我们公司有几台美国设备用的倍福PLC,我直接上位机找I/O点确认输入输出是否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回答这边本来走的线槽都没有留空间余量,太紧凑,线槽都盖不了的,普遍都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那个I/O故障灯闪烁的次数找对应地址模块也不是很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回复,这边的项目管理上位机看不出来,总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通讯费连不上,笨方法换模块一一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P+F这个是倍加福的,这边是倍福Bechoff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P+F的产品这边也有在用的。上面说错了我们这是倍福BECKHO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德国老外接的,线槽空间太小,不修还好只有动线很难塞进去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已经晕了,要是我公司这么搞能骂上他好几天
这是在用户手上败家败出来的,要是出厂设备有这么乱,估计没有哪个客户会乐意支付设备尾款的,而且还会强烈要求撕毁设备采购合同并退订金。

网友P:
KUKA机器人也是用的倍福控制器

网友Q:
这后期维护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