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9):
KUKA机器人碰撞之后,报警伺服电机误差,制动器总故障,报警可以复位掉,但是一动就报警,

网友A:
上电接触器辅助触点,看一下刹车回路

网友B:
检查一下机械部分有没有松动或错位的现象,电气部分重点查一下制动部分

网友C:
编码器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