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9):
今天车工找,反映x轴往负方向走的少了五个厘米,往正方向多走了五个厘米。检查,不是电气问题,找来钳工,检查结果出来,是连轴器的压板一侧脱落,轴,在加工时,受力,有滑转的现象。重新紧固,定好零点,软限位重设,解决问题。

网友A:
有时候机械问题通过电气表现出来异常现象,比如机械部分轴承不好,电机电流加大,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B:
机电一体化,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设备正常工作。

网友C:
通过上述,对设备维修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气,机械,气动,液压都得懂些,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它们都互相影响的,得不断学习才行

网友D:
软限位是在硬限位范围之内通过参数设定的一种安全保护,你所描述的可以理解为加工产品尺寸不稳或撞刀,与软限位无关。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原点跑位了吧。。和软限位好像没关系啊

网友F:
回原点的开关看看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楼主介绍的这种设备用的是绝对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绝对值编码器,联轴器有松动,电机和机械出现了不同步,零点改变了,在软限位上表现出来的。

网友G:
如果是精确的5厘米,那这个是原点撞块安装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