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0):
本人用台达AS228T这款PLC 使用DDRVI指令控制台达B2伺服发脉冲  例如(PLC程序发送了25540个脉冲  但是伺服才接收到25538个脉冲)  因为现在我编制的程序全部采用了主程序编制 没有用子程序 所以造成了现在程序5万多步 PLC扫描周期7ms !!!
但我重新新建了一段程序  也是发送25540个脉冲 此时伺服接收的脉冲就是25540个  程序短就不会丢脉冲  此时扫描周期为3ms!!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丢脉冲

网友A:
这个跟扫描周期是没有关系的,应该是其他方面的原因

网友B:
查一下伺服接线,有一个提高脉冲质量的点。
要使用官方的连接线缆或者转接板,双11淘的可能会有点鬼在里头。
考虑下用电子齿轮比解决你PLC发送脉冲多的问题。
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句话是假的,加油呀,少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禁用了一些程序  把扫描周期缩短到4ms以内   发送脉冲数就正常了  但是我只要把程序多添加一些  扫描周期超过4ms   发送脉冲就不正确   我现在根据这样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跟扫描周期有关

网友C(2023-04-12):
大哥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检查线缆有没有超过2m

网友E(2023-09-22):
是走脉冲方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