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SX 3721001PLC ERR报警问题

楼主(2019-12-10):
有一台数控钻床使用的是施耐德TSX 37-21的plc,是一台二手设备,买来后通电plc就ERR闪烁报警,因对该型号plc第一次接触,随后下载了手册查看。故障为cpu有故障,并在存储卡章节介绍,当存储卡电池故障时ERR灯闪烁。查看存储卡电池为2330纽扣电池,标称电压3v,然后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为3v,初步判断电池正常,因是二手设备,也不知放置多久了,暂时没有plc编程电缆,无法测试程序是否丢失,有熟悉该plc的师傅吗?望赐教!

网友A:
哈哈,这个俺知道。你把电池都拆下来量电压了,程序多半丢了。。。。这个ERR灯好多时候都亮,没有配置,配置不对,甚至那个内存卡没有没关系,但那个夹内存卡的盖子,就你第一张图那个,没插上,也会亮,里面好像有个微动开关来检测。。。
如果你两个电池没全拔出来,还有一线希望能找回程序。
IO亮是IO模块没通电,配置的模块和实际查的模块不匹配,等都会亮

编程要用PL7软件,需要买或自制一根电缆,以前我发过帖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回复,有时间做一根线试试,有可能像你所说程序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