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0):
请问cp1w—cif11与程控电源通信,plc的地址如何分配,怎么通过读写寄存器来控制电源的电压,以及启停啊。求大神解惑!

网友A:
走什么通信协议说清楚。

楼主:
你好,用的是cp1w—cif11,485通信。欧姆龙软件上把串口设置成标准,host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用的是cp1w—cif11,485通信。欧姆龙软件上把串口设置成标准,hostlink。
程控电源这个玩艺支持hostlink协议?

楼主:
不支持,它只支持modbus rtu。但是如果使用cp1w—cif11的话,需要设置成modbus。我这样设置的话可以通信的上,就是不知道如何通过访问寄存器来读取电压值。

网友B:
那就用modbus通讯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支持,它只支持modbus rtu。但是如果使用cp1w—cif11的话,需要设置成modbus。我这样设置的话可以通信的上,就是不知道如何通过访问寄存器来读取电压值。
以CP1H串口1为例,串口设置参考如下图,然后给D32200开始的寄存器填写相应的数据,触发A641.00启动PLC发送,等待接收,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在D32250起的寄存器里,具体参考欧姆龙CP1系列Modbus RTU简易主站相关资料:

楼主:
谢谢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的这个设备用的是触摸屏与程控电源走modbus通信,通过触摸屏读写电压值。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的这个设备用的是触摸屏与程控电源走modbus通信,通过触摸屏读写电压值。这样也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呢,能通讯上 读写数据就行了

楼主:
我才发现原来使用的是触摸屏跟电源做的通信,通过触摸屏读写电源的电压的。这样也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的这个设备用的是触摸屏与程控电源走modbus通信,通过触摸屏读写电压值。这样也可以啊?
用触摸屏更容易些。

楼主:
请问中间经过触摸屏的话,我该如何使用plc赋值给变频器,改变频率啊

网友B:
你到底是和变频器通讯还是和电源通讯呢?

楼主:
一样的哦,我的程控电源可以改变电压 也可以改变频率。用法应该跟变频器一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中间经过触摸屏的话,我该如何使用plc赋值给变频器,改变频率啊
那你又要用PLC和变频器通信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中间经过触摸屏的话,我该如何使用plc赋值给变频器,改变频率啊
如果图方便,也可以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信,也可以实现通信方式对变频器进行启动、停止、给定频率、读取参数等操作。

网友C:
他就是一个modbus的电源和触摸屏通讯,在加上plc控制
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就是一个modbus的电源和触摸屏通讯,在加上plc控制
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现在他又扯上变频器了。也不知道楼主到底要怎么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