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正反转,中间不延时。用指令怎么做

楼主(2019-12-10):
上次的大神,调设备忘记打赏了。三菱官网说用表格做,太难了!!表格没有做过啊
正反来回3次,难在切换无法识别第二条指令。3U好像没有这么复杂。5U的怎么写???

网友A:
对的,用表格实现将这几步动作设置好,然后启动表格的第一步,设置成多步运行,运行完第一步就会自动运行下面的,直到你这几步全部运行完成。

网友B:
用表,做连续轨迹就好了。

楼主:
楼上,三菱官网有没有教材啊?指令都玩不好,,,为了解决问题再难也得上了。
后悔选了5U!

网友B:
回复 楼主:
GXWorks3 F1就是最好的最好的手册。。

网友C:
给你参考一下
+12

网友D:
定位指令在到達目標數值前 可更改目標數值 即可達到變數或變位控制。
另外你DDRVA的程序的寫法是3U的用法
5U的用法不同 詳細請參閱原廠手冊。

网友E:
肯定可以的,我用相对指令做的。

网友F:
向你这种固定动作有箐格很方便,中间不用你写程序去切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