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接电流互感器电能表显示缺A相电压,对计量有影响吗

楼主(2019-12-10):
三相四线电能表,接电流互感器,表上显示缺A相电压,有3相电流。对计量有影响吗。接线没问题,还用换表吗?

网友A:
相当于有一相不计量

楼主:
三相电流都有

网友B:
实践证明不影响计量

网友C:
计量肯定不准会偏小。

网友D:
显示缺A相电压,看是实际缺A相电压、还是电表未能检测到A相电压、抑或只是显示问题;若是表的原因,应当校验或换表。

楼主:
表的原因,我想知道有误差吗,误差多少。三相电流正常

网友E:
肯定有影响,但具体差多少就要看里面的乘法了

网友F:
影响是肯定有的
这个就看电流大小的问题
要是电流大误差就大了!

网友G:
是表的问题吧,自己内部的柜子还是供电的提供的,自己的自己换下,供电提供的自己还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