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0):
一个杂牌的触摸屏坏了, 好在原来的程序还在, 原来以为只是小事一桩, 结果厂家说这个型号的已经停产了,给了一个新型号的,我还以为主要转换一下,结果软件里面没有这个型号,到官网一查, 要用另外一种软件, 等于要重做。

在买到这个屏之前,我也想过用其他品牌的,界面做好了,拿旧屏去试, 通讯不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数据线不对,网上也找不到资料。

网友A:
有资料 软件的还好点。

网友B:
这种状况,如果屏的功能不复杂重做更好,前提是PLC的程序可以顺利读出来

网友C:
既然有原HMI程序,不是太多画面,重画吧。。。

通讯无非232 485。只要知道定义,通讯格式 还好吧

网友D:
如果你提供原型号+新型号,或许有人处理过,给出处理建议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状况,如果屏的功能不复杂重做更好,前提是PLC的程序可以顺利读出来
读不出,和利时的lm plc,显示通讯上了但是看不到程序,不知道是我不会用这个编程软件还是它有禁止上传程序的功能?也没提示有密码,

网友E:
坏屏型号?新屏型号?做好了程序的另一厂家屏型号?最好能提供出来这几个型号。

网友F:
我们用同个厂家的不同时期型号的程序可以转换的。

网友A:
lm plc是这个软件吗

网友G:
建议用能够持续供货的厂家的新屏。把旧屏里面的数据读出来,知道plc的地址,剩下的就是重画界面,完成功能,这样才能防止同类事件不重蹈旧辙。

网友H:
有旧屏程序,应该知道屏程序对应的plc地址和与plc通讯方式,换新屏重新写一下。

网友I:
白色的LM?3109?LM没有程序上载功能!编程软件是ABB的改版!屏是不是也是和利时的老屏?

网友J:
这种旧的还有点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I:
白色的LM?3109?LM没有程序上载功能!编程软件是ABB的改版!屏是不是也是和利时的老屏?

是的,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旧屏程序,应该知道屏程序对应的plc地址和与plc通讯方式,换新屏重新写一下。

写好了,不难, 但是参数都丢失了, 还没人熟悉操作,没有操作说明书

楼主:
找不到MD,是不是用MW也一样的?

楼主:
还有个问题,没有比例变换, 原来写个简单的脚本程序换算就好了,现在要用宏命令吧? 好像复杂些,我没搞,直接把数值显示出来了

网友K:
我曾遇到过和楼主类似的问题,不过那次是更新了程序 解决 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和利时的你没源程序就读不出来,都不用设置密码。

网友M:
知道通信协议和地址?还能连不上么?一看是和利时,瞬间都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