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0):
请问大神我做一个物料推杆,想要它推一次,计数器记一次,并且需要经过一个寄存器(因为做的双机通讯  必须有中转) 然后再输出到数码管Y上,请问程序大概如何写呢?有个想法就是上升沿一次计一 然后=c0 k1  mov k6 k2y0 但是 这样就没有说经过通讯 直接在主站上面了  我主从可否写 MOV D0 D1  MOV D1 k2y0 实现呢?

网友A:
七段译码指令.

网友B:
7段数码管需要占用7位,即Y0-Y6,如果你要显示6,并非输入就是K6,而是输入1111101(2进制)用10进制表示输入的是K125。当然,三菱的有专用7段码指令。

网友C:
也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模式,就只要一个Y点可以了

网友D:
首先要确定你用的是那种驱动形式的数码管
带4-7译码锁存功能的----应该有对应指令
7段直驱的---也应该有对应指令
脉冲控制的---厂家提供程序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