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ASD-0421-A 台达B系列伺服和控制器连接后电机不动

楼主(2019-12-10):
[/B]
【上图是CN1端口定义】
控制器是5V脉冲, 19端接方向 , 21端接脉冲 , 20和22端接5V, 4和7端并联,13和17并联。
但接好后电机没反应,本人新手小白,说明书上的接线图实在看不明白,望高人指教。

网友A:
4和7不能并联,一个是公共端,一个是伺服驱动器的内部24V电源。
另外楼主的伺服驱动器有什么报警提示吗?

网友B(2020-09-07):
很明显是19和21并联接到24V+,20接方向,22接脉冲

网友C:
看下1-00与控制器的脉冲类型
看下使能信号是否正常
看下控制模式1-01
再用0-02监视下有没有脉冲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