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1):
接到朋友一块包封机控制板,很简单一块板子说是买不到,要求维修一下,简单看了一下6脚模块崩了!保险没烧。开关变压器次级短路,次级整流是一个1n5400和一个ss5200并联,1n5400击穿短路。由于6脚开关电源模块崩了看不到型号,猜测是top247之类的!不敢确定,手头也没有。观察一下开关电源只有一路输出,于是在传感器接线端子外接一个电源,测试正常。有知道这6脚模块型号的吗?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知道负载电压,可不可以通过431和光耦反馈回路确认短路的输出电压?

网友A:
通过二次侧的稳压是可以算出输出的

网友B:
看一下传感器铭牌电压,不就知道电源输出多少伏了。或者网上搜搜传感器型号、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二次侧的稳压是可以算出输出的
怎么算?有什么经验吗?指教一下

网友C:
百度TL431, 测量TL431边上的两个电阻阻值,可以算出输出电压

网友D:
包装机的传感器电源一般是24V的多,看不清楚你的板子,估计功能是通过传感器驱动刹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考虑用继电器输出的传感器通过继电器接通24V电源驱动刹车线圈,一般包装机的刹车很多是24V的,建议你看看实际的接线就清楚了

网友E:
这么多输出端子只有一组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装机的传感器电源一般是24V的多,看不清楚你的板子,估计功能是通过传感器驱动刹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考虑用继电器输出的传感器通过继电器接通24V电源驱动刹车线圈,一般包装机的刹车很多是24V的,建议你看看实际的接线就清楚了
没有去现场,只有这一块板子。我猜测是12v或24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端子是刹车 离合器 和传感器 开关电源部分输出电压就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TL431, 测量TL431边上的两个电阻阻值,可以算出输出电压
谢谢!我搜索看看

网友F:
用3线模块可以快速解决

网友G:
这个位置应该是快恢复整流管子

网友H:
应该是TOP245YN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TOP245YN
可以用top249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