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9-12-11):
请问触摸屏与变频器走modbus rtu通信的话 怎么做到读写频率啊。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简单一点讲,变频器会提供modbus的相关地址,比如写入频率地址,读取频率、电流、电压的对应地址,触摸屏的驱动选择modbus驱动,然后按照对应地址和读写类别作出相应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变频器的modbus频率寄存器地址是4001,是不是需要换成触摸屏地址啊。那之后又如何变成plc寄存器地址呢,因为我还是需要用plc赋值给这个寄存器吧。

网友B:
很多的变频器手册都会有提供通讯的相关的地址,还有斑竹把这个都整理出来了,建议看看

网友C:
打开个触摸屏通讯变频器的程序画面就明白了

网友D:
变频器可以设置通讯地址的,不过变频器的通讯速率蛮高的,不知道触摸频能不能满足。

网友E:
用触摸屏编辑宏程序,代入语句,4001:=D10
昆仑通态的叫脚本程序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啊,请问

网友F:
modbus rtu之类的通讯
地址看变频器手册
40001  40128之类的

网友G(2022-03-18):
谢谢楼上解答